睿思凯X9D 2019款如何选购接收机

楼主(2021-08-10):
我有一个RX8R pro接收机,对不上频,这个控玩固定翼买什么接收啊,看起来好混乱。

网友:
RX4R或者RX6R

网友A:
你是用什么协议和接收机对频的?

网友B:
凭我的直觉应该不会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协议和接收机对频的?

ACCST D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凭我的直觉应该不会这样吧?

应该是我的接收机和内置高坪头版本不匹配吧

网友:
D16有v1和v2版本,高频头和接收机要刷成一致版本才能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凭我的直觉应该不会这样吧?

我买了个R8 PRO 拉距50米  飞起来300米就失控了,救飞机救了一下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个R8 PRO 拉距50米  飞起来300米就失控了,救飞机救了一下午

正常拉锯30m就不错了。
能够拉50m就不是灵敏度问题。
试试开机,然后接收机上电,不要动看看会不会自己跳舵啥的,或者别的失控反应。如果短距离它始终稳定,那基本排除设备问题。
要考虑是不是飞机供电系统不稳定,大幅度快速打所有舵面,同时快速轰油门,眼镜盯着接收机回传电压看,如果瞬间掉压2v以上,那问题基本就在这里了。(飞机叫人抓死,别油门一动跑出去了)
以上均排除后,研究场地是否有干扰因素,比如高压线、信号塔
另外还要看是什么飞机,以dlg为例的某些飞机,在特定环境下舵效差的几乎没有,让人感觉“失控”。这个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拉锯30m就不错了。
能够拉50m就不是灵敏度问题。
试试开机,然后接收机上电,不要动看看会不会自己跳 ...

50米还叫不错,……我以前用天地飞飞机放二楼,人走个100多米才失控,还是因为有楼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拉锯30m就不错了。
能够拉50m就不是灵敏度问题。
试试开机,然后接收机上电,不要动看看会不会自己跳 ...

同一个场地以前从未有过,只是换了睿思凯飞就不行了

网友:
用新款的 Archer系列接收机 access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米还叫不错,……我以前用天地飞飞机放二楼,人走个100多米才失控,还是因为有楼的原因吧。

有打开低功率测距模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打开低功率测距模式嘛

请科普一下,是呢个RISS吗显示信号强度的

网友:
不是很懂,但是50米100米的玩啥啊 ,正常的控至少不得200米往上的遥控距离吗。
我用的天地飞ET07,rf207S的接收机,
问过商家,商家回答我说遥控距离没干扰的情况下有1公里,觉得不太信,又特地找天地飞官方的售后,问他他说理论上极限是1.4公里,正常环境,保守距离能到1公里。
具体能不能到这个数字我没实际测试,但至少在我多此目视飞行的极限距离下,还没失控过,即使一次因为飞的太远,看不清姿态,最后飞机飞丢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失控(估计有500米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