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PID的调法

楼主(2021-08-10):
PID这个东西大家都不陌生,一架好飞机pid也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说说pid的具体调法。

ROLL即为横滚轴向,PITCH即为俯仰轴向,YAW即为方向

P值

ROLL(横滚),PITCH(俯仰),YAW(方向),在这三个轴向上各有一个P值

p值主要控住力度,既当你打杆时反馈给电机的力度,理想中合适的p是就是精准的角度控制。如果你的p值有问题,那么表现这种情况:如果p值过大,飞控会控制电机不停地加减速,飞机就会有高频抖动,而且电机温度会很高,就是悬停时温度也会烫手;若p过小 ,飞机会肉,响应慢。大家也都花飞,所以在不抖动的前提下P值尽量的大。

D值
d值简单来说就是抑制P值,如果就这种表现就需增加你的d值:正常飞行没啥抖动,但是大动作花飞,突然加油门时飞机就抖。要注意D值如果太大会使更多的噪音进入电机,从而会让电机温度急剧上升甚至烧毁。

I值的调整
合适的I值是这样的:你把飞机飞到几十米,打个角度,再收油到怠速,让它自由落体下去。开dvr看看它角度会不会变,会不会抖,要是有就加一些I值,直到它不抖并保持姿态。需要注意的是怠速稍微整高点,默认的4%太小了,调到5.5左右,能更好的保持姿态。
如果发现飞机在空中姿态会自己发生改变(就是你没打杆飞机也会自己歪,在手动模式,关了加速度计也这样)这就是典型的I值太小。

主要是这三个值的调整,至于前馈控制我感觉用处不大。

D Min功能提供了一个可以根据遥控器摇杆晃动频率,来动态改变D值的区间,它定义了动态D值中的最低值。

D Min的调节基于D值,找到属于你飞机的合适的D值,然后降低3-5个点,这便是你的D Min值

I值释放(动态I值)

就是归零误差,如果在大风天飞行,飞行姿态不停的受到外界变化的刺激,那么你的I值就需要一直积累,直到风暴变小时再把积累I值释放掉,这样才能保证你飞行稳定

Rate值(飞机操控灵敏度)

飞机的灵敏度,值越高,越灵淼
我玩花飞,所以我rate很大,我的设置值是1250。

一架调好的飞机是这样的

1.没有抖动(这是我感觉最重要的)
2.电机温度低
3.整体延迟低

网友:
D min 可以是调好的D值的1/3,飞航线的时候会更舒服

网友A:
2.5寸机,1404电机,电机温度很高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寸机,1404电机,电机温度很高正常吗?

正常,小鸡电机温度都高

网友B:
1404电机温度很高,与滤波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04电机温度很高,与滤波有关系?

1404电机小,温度高点正常,调好也比五寸2207高的多

网友:
好帖,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