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6i遥控如何改成舵机类型兼容模拟舵机.

楼主(2021-08-10):
(无正文)

楼主:
默认应该是数码舵机.接模拟舵机一会就烧.

楼主:
解决了.在接收上面设置.问卖家一问三不知.TFR8接收机接电源,按住TFR8接收机的F/S按键6秒后松开。若红灯闪烁的频率快,则是HS模式;若红灯闪烁的频率慢,则是FS模式。
警告:HS模式只适用于高速数字舵机;普通模拟舵机必须选择FS模式,否则舵机将会发热,甚至烧毁。

网友A:
楼猪下面那是多大级别的油动塞斯纳?

网友:
新设备先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猪下面那是多大级别的油动塞斯纳?

1.4米,40级甲醇发动机。

网友:
我还以为是1.4米的电动赛斯纳呢。我买的182 v2版赛斯纳机翼固定跟你那个一样,也是1.4m的。估计这个机型油电通吃

网友:
最好不要用兼容接收机。

网友:
这个接收机很烂
前几天我客户半夜联系
说舵机乱动,一开始他以为是舵机问题,

各种模式试都不行

换原厂接收机还有睿思凯的副厂接收机,立马正常。

兼容接收,还是睿思凯,其他就算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