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楼主(2021-08-11):
萌新求问,一个定远舰船型,船高16cm,船长1.6米,宽31cm,能不能达到载重80斤不沉啊

网友A:
你这是1/60比例吧,可能会沉。

       北洋水师的船相对比较短粗,找来定远的平面图,1:60比例的定远水平投影面积约0.4平米,按照50%的船壳高吃水(吃水8cm),排水量约32.2kg(64.4斤),按照63%的船壳高吃水(吃水10cm),排水量约40.2kg(80.4斤)。这时候干舷已经很低了,而且这没有算上船壳及船上设备的重量。

       当然要是仅仅按照“不沉”的标准,那当吃水13.5cm时,排水量可以达到57kg(114斤),这么大的船,7788的东西加在一起也差不多就20多斤,足够腾出来额外的80斤排水量来装载。当然这仅仅是理论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1/60比例吧,可能会沉。

       北洋水师的船相对比较短粗,找来定远的平面图,1:60比例的定远水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