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C+大银vbar+os50+NX4-520桨,定速该怎么玩?

楼主(2021-08-11):
VBC+大银vbar+os50+NX4-520桨,定速该怎么玩?
目前情况-力道不够,VBC+大银vbar的定速调得不理想。没有玩熟vbc有没有模友有这方面的经验 麻烦指导一下。
应该来说OS50飞520桨,威宝30油。应该是很足力的啊,还是我油针 和定速都没有调好。3D动作时感觉发动机很吃力。3D下来缸底有些烫,但用手能摸。。请大神指教啊。。

网友A:
确定不是贫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贫油了?

哦,应该不是贫油。贫油的话是非常急促的。

网友:
NX4不是发动机力气不够,是桨太小太窄你换个55上去,还是力气不够。

楼主:
哦。改了520的桨的。

网友B:
定速加了吗,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速加了吗,转速多少

定速开了的。VBAR的定速。2100左右。参数配合不好。反复测试,不理想。还是OS50的表现就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速开了的。VBAR的定速。2100左右。参数配合不好。反复测试,不理想。还是OS50的表现就这样了?

我飞的TG55N,OS55HZ发动机,CGY750陀螺仪,普通模式1800转速,3D模式2200转速,做动作不调转,OS50飞520应该不会太差,以前NX4用OS55HZ没加定速,做动作调转厉害,也是飞的520桨,说明不是发动机力道不足,看看定速是不是没启动,另外你的油门舵机是接的接收机还是陀螺仪。这个得接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的TG55N,OS55HZ发动机,CGY750陀螺仪,普通模式1800转速,3D模式2200转速,做动作不调转,OS50飞520 ...

应该是启动了。控上能看到转速。我OS55飞600也是很暴力。根本不会说掉转到吃力的地步。50飞520就是摆都难。
遥控器上结合参数怎么样都试了下,都是不理想。不知道是不是参数配合不好还是怎么样。都想搞个亚拓定速试试了。简单实用,以前三叶52飞600都挺不错的。实在是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