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过程看机头还是机尾

楼主(2021-08-11):
现在进阶练习基本功,翻滚航线,失速倒转类,筋斗类。飞机对头对尾的快速切换。动作练习很久了,一思考才发现有时看机头飞,比如前进航线,机头在前,切换为倒退航线机尾在前,这就是从看机头变成看机尾。感觉这样容易错舵,请教有经验模友,3D时都一直只是看机头或者只是看机尾吗?还有个办法就是看整个机身是顺时针或逆时针(但这个练习时需要反射弧稍微长一点),埋头一直练习当然可以纯肌肉记忆,也正在这么练,只是想了解下高手们都咋过渡识别机身姿态这阶段的?

网友:
应该是看机头吧,看机尾怎么飞,从来没看过机尾。。前进转后退控制跟悬停时自旋180度几乎完全一样,跟看头尾没关系吧,你自旋悬停时会看机尾么,自旋悬停做好对头转对尾应该就会了。

网友A:
好问题,同问。记得以前听说是看尾管,还有旋翼面的倾斜。我想就是循序渐进,由慢到快练出来的,你只要别记错切换后的飞机是什么状态,手上是准的就能飞出来,不用分头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问题,同问。记得以前听说是看尾管,还有旋翼面的倾斜。我想就是循序渐进,由慢到快练出来的,你只要别记 ...

多炼,然后剩下的都交给肌肉记忆?好痛苦……

网友:
脑里面有同步影像,不要只相信眼睛,然后肌肉记忆。

网友:
把自己想象坐在飞机里面。

网友:
肌肉记忆

网友(2021-09-16):
都是靠肌肉记忆,没有捷径

网友:
看机头多,到自旋航线时都是头尾各看一次,各调整一下
来自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