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花飞电机求推荐

楼主(2021-08-12):
挣扎许久,上6S就回不去4S,5台机机封存静态。
求6S电机推荐 预算100-200/个
如有大神望整套推荐(5寸模拟单机)预算2000左右

网友:
5寸 6S mark4应该是人手一台的哦。

网友:
破风 致盈 化骨龙

网友A:
Romaf5 V2的,上次tb活动满200送20入了一个6s的,看似比较贵,其实配件易损件算下来就便宜很多了,电机一个119,炸坏转子换新只要50,机臂30一个,打印件20块钱一整套,有颜值,性价比也高,记得电池用1050的或以下的(6s650mah的格式电池都差不多能飞4分钟)不要太大,不然不好飞(买了两个1300,两个1400的电池,一个650的,1400的电池重了点,不好飞,估计1050是最合适的)

网友B:
tm的破风,致盈,银燕的,其他都不要买。机架看自己,推荐mark4。
图传rush solo,摄像头平头哥2。
剩下看自己,什么飞盈佳乐、好盈、tm的电调,还有飞控。
建议别买翼飞的电装就行。

楼主(2021-12-19):
引用 网友B:
tm的破风,致盈,银燕的,其他都不要买。机架看自己,推荐mark4。
图传rush solo,摄像头平头哥2。
剩下 ...

电机推荐一下具体型号 在用致盈Smoox 考虑破风80 但外观不感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maf5 V2的,上次tb活动满200送20入了一个6s的,看似比较贵,其实配件易损件算下来就便宜很多了,电机一个 ...

电机推荐一下具体型号 在用致盈smoox 2306 考虑破风80参数不错 但样子不喜欢

网友:
黄蜂少校 1860kv花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推荐一下具体型号 在用致盈smoox 2306 考虑破风80参数不错 但样子不喜欢

曼巴2306.5感觉可以

网友:
電機錢別省,直上好一點的
你一定不會後悔的

网友C:
电机的选择,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飞的水平,如果水平很高,极少炸机,那么要买贵一些的,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好用,用着舒心。如果飞的比较烂,飞一电能炸个几回,那么某鱼上二手便宜电机是不错的选择,炸了不心疼。再好的电机,也经不住来回炸。

2207或者2306,KV1800左右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选择,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飞的水平,如果水平很高,极少炸机,那么要买贵一些的,毕竟一分钱一分 ...

這個目前不用考慮,不練習陌生高難的花飛動作的話,基本不炸雞。最近新裝一套Dji數傳,還是偏向花飛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曼巴2306.5感觉可以

曼巴的電機沒用過,感覺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曼巴的電機沒用過,感覺如何?

有颜值,没毛病,好用,转子撞坏直接换新也便宜,单独有转子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