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飞64mm涵道用双向电调的吗?

楼主(2021-08-12):
请问有人飞64mm涵道用双向电调的吗? 想搞一台能正反转的64mm涵道。反转的时候就可以当煞车用。在桨机已经实现这个功能。想请问一下玩涵道机的朋友,有人用涵道机这样做过吗?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例如涵道的子弹头会松脱吗?

网友A:
我试过,反转会松脱的

网友:
子弹头要拧的足够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反转会松脱的

谢谢!我在想,如果反转只设定最高30%的出力,并且只有在马达停转以后才能反转,这样是否就能解决松脱的问题? 按理说,30%的输出力道应该不至于松脱吧?涵道接电调的时候测一下旋转方向是否正确时,旋转的力道应该也有30%吧?

网友B:
楼主,先明白两个事情:
1、螺旋桨(除4D桨、直升机桨外)的桨叶是有翼型的,正转与反转的拉力/推力差距是比较大的
2、涵道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螺旋桨驱动结构,除了第一点的因素外,还包括了涵道结构特有的影响:涵道桶内导流片,以及涵道的唇口
简单讲,普通螺旋桨反转的拉力,可能只有正转的一半左右,而涵道,则可能是10-20%左右。

我见过的涵道反推,基本要全油门才勉强能让飞机在地面倒车滑行,而且噪音很大。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明白两个事情:
1、螺旋桨(除4D桨、直升机桨外)的桨叶是有翼型的,正转与反转的拉力/推力差距是 ...

谢谢你的回覆!所以你见过涵道全油门反推的状况是吗? 那请问当下涵道子弹头是否松脱呢?若没有松脱的话,是否为更换了放松子弹头呢?说实在的,多少油门都是可以设置的,我只怕会有子弹头松脱的现象。

网友:
想想真飞机的反推装置,这个肯定桨叶不会松

楼主:
真飞机的桨叶应该不会像航模的涵道桨叶只是靠轴上的螺帽锁住吧?另外,真飞机的喷射方向应该是没办法反转的。就我了解,好象是靠叶片来把推力导向后方。

网友C:
涵道本来就是电老虎全电也就三四分钟,你还舍得拿出电来搞刹车

网友B:
真飞机的反推,都不是主轴反转的,要不反桨(桨叶螺距变为负),要不把喷气流改变方向(多数的民航客机)。
我是见过有人玩这个涵道反推。但我从没留意过桨叶松脱的事,涵道的扇叶都是固定的很紧的,有些还是用顶丝固定在电机轴上;
如果反转就会导致固定扇叶的螺母(子弹头)松脱,那这个涵道也有点不靠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本来就是电老虎全电也就三四分钟,你还舍得拿出电来搞刹车

呵呵,我就是要FPV降落时煞车使用。有了煞车,就比较可以避免跑道不够长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飞机的反推,都不是主轴反转的,要不反桨(桨叶螺距变为负),要不把喷气流改变方向(多数的民航客机)。
...

只要不松脱,那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了。谢啦!

网友:
好盈飞腾v5电调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就是要FPV降落时煞车使用。有了煞车,就比较可以避免跑道不够长的状况!

可以用个火箭模型的降落伞做阻力伞

网友:
早期hsd的105涵道都有这个功能,我试过。效果不明显。厂家也早就改掉这个设计老老实实上刹车轮了

网友:
见过80涵道开反推,油门最大推力也很小,只能说**意义远大于实用意义,看过之后就打消我搞反推的想法了

网友:
改风道风往反方向吹

楼主:
了解,看起来涵道反推煞车的效果没有桨机来的好。不过,好玩就好。 谢啦!

网友(2021-09-15):
现在有反推的了,效果还不错,上次见一个视频就用反推刹车90涵道了吧

网友D:
放心去搞,如果你的用意是在降落后缩短距离,一般反推时间不长不会松,我80涵道在用,反推控设置80%油门。上百起落下来没有问题,当然不是每次必反推。对跑道短窄的情况来说很好用。
当然 试过不同涵道机型,就算同一涵道电调同样油门大小,反推效果是否好 和进气设计还有大关系。有的效果明显,飞机可以后退,有的不行

楼主(2021-10-22):
引用 网友D:
放心去搞,如果你的用意是在降落后缩短距离,一般反推时间不长不会松,我80涵道在用,反推控设置80%油门。 ...

谢谢你的回覆啊! 我已经实现64涵道反推功能了。的确,光是倒车就需要80%油门了。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哈! 只是这颗涵道推力只剩下60%....不知道是不是我用反推造成的。打算改一颗70mm FMS V2 Pro 6S看看.
另外想请问一下,你在有反推的设定之下,你会开启电机煞车吗? 就是油门归零时,要求马达立刻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