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电机碳刷断了可以买淘宝1215代替吗?

楼主(2021-08-13):
返厂换电机要几十块,淘宝两三块一个也带齿轮,可以买来代替吗?原厂是1215空心杯,淘宝的1215空心杯和原厂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尺寸和电流电压合适,都可以换。

网友A:
我1295刚返厂维修保养,换一个才电机20,省心,舵机是直升机的最核心部件,昨天跟本地大佬一起飞,他的TG520首版飞了上百个电了哈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295刚返厂维修保养,换一个才电机20,省心,舵机是直升机的最核心部件,昨天跟本地大佬一起飞,他的TG52 ...

想省六七十块钱

网友:
自己买电机就得三个一起换。不然一致性难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