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入门求教,有没有PNP套机?

楼主(2021-08-14):
固定翼菜鸡想入门穿越机,我有天地飞ET16遥控器,也有FPV的屏幕,还有一堆4S 1300 1550 1800的电池。请教各位:1,穿越机有没有类似FMS之类的厂商出PNP的套机?

2,XT60接口 4S 1550电池,一般是配多大的机身?用几寸桨?
3,求推荐个带圈圈的涵道机入门,应该会安全一些吧,也没有上GO PRO的需求,模拟摄像头和图传就够用了。

网友:
上五寸机吧,你这电池用的也合适

网友A:
自组也挺简单的,多焊几次就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组也挺简单的,多焊几次就熟了

哎,不想动手了,之前玩固定翼,从板子开始裁,自己做飞机,都搞腻了。
就想问下穿越机有没有相当于FMS 守护者这样适合入门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不想动手了,之前玩固定翼,从板子开始裁,自己做飞机,都搞腻了。
就想问下穿越机有没有相当于FMS  ...

当然有咯,上t b 一搜一大堆

网友:
要代组吗?

网友:
某宝直接搜索涵道机,一搜一大堆

网友:
要代工嘛?1v1服务,体验不到的快感

网友:
退坑出飞机,有意可以联系

网友:
格普黑影

网友:
可以闲鱼或者飞友群里面蹲别人的二手机,价格比较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