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

楼主(2021-08-15):
论坛有没有高手  我想把遥控器的天线接出来 增加遥控距离 是否可行

网友:
想干什么?

网友:
可以呀,加一个转接线乘sma口加枫叶天线

网友A:
有呼号的应该知道,私自改变天线形式会造成核准代码失效,也就是非法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呼号的应该知道,私自改变天线形式会造成核准代码失效,也就是非法发射。

你可能没注意看,楼主这是遥控器哦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你的天线本来就可以拧下来,那就换个所谓大点db的天线就行,或者换个带延长线的全向天线,但天线的信号好坏除了发射功率,跟高度也有关系,你要延长,难不成顶在头上?我的d10本身就可以更换天线,我就买了个5db的全向天线换上,具体有没有效果不知道,心理作用吧。反正没啥问题,也不贵

网友:
遥控器如果接SMA,会有2-3DB的信号损失。如果是接个2-3DB的棒子,那么几乎等于没接。如果接个5DB的棒子,那么有2-3DB的增益。
说点题外话,不知道楼主是否是询问玩具小遥控器的,因为一般天线内置,有很多都是玩具小遥控器。
玩具小遥控器,狠一点的,外加功放,那么信号就包你满意了(理论上,实际上,玩具遥控器发射是0DB,一般市面上的功放,从0DB开始放大的,很少,很少),但是功耗和体积,重量就不那么令你满意了。小飞机,太远就看不清了。看着一个小黑点,目力再好的人也没法辨别姿态。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的解答   我的是大疆植保机  现在飞出去 遥控器这边要用吊车把飞手抬高2·30米高才能接到信号  这样之后朋友就找我想把天线外接出去换上高增益到棒子  就是问下可行不  我从无线电的角度看是可以

楼主:
现在网上能收到15db的棒子  在用上美国的镀银馈线 这样下来外接20米馈线加15db的棒子 接到大疆遥控器上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网上能收到15db的棒子  在用上美国的镀银馈线 这样下来外接20米馈线加15db的棒子 接到大疆遥控器上可行 ...

那么就简单了。直接玻璃钢棒子全向天线整起来,除了馈线接头外,建议加双向WIFI 2W功放,就是飞10KM也没问题了。

网友:
可以用増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就简单了。直接玻璃钢棒子全向天线整起来,除了馈线接头外,建议加双向WIFI 2W功放,就是飞10KM也没 ...

双向WIFI 2W功放  这个功放怎样工作原理  安装简单吗 谢谢

楼主:
增程器 是不是要破坏原有的设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向WIFI 2W功放  这个功放怎样工作原理  安装简单吗 谢谢

安装不复杂,2个端口,一个信号进入,一个信号出去。或者反过来,是为了配合双向遥控器的。自行百度会获得更多资讯。

网友(2021-10-12):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