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mm的涵道是个什么声浪

楼主(2021-08-15):
黄赛的120mm的L39怎么找不到视频,没人买吗

网友:
这级别涵道,一直以来进口,应该也就刚刚国产吧

网友A:
国内几家主要航模工厂(基本在东莞,黄赛的在安顺),成品80%以上出口。
我见黄赛的朋友圈,不时说又发多少架去美国了...
120mm的涵道确实比较少,玩到这级别的多数会选择6公斤的涡喷动力了。
本人14-15年曾经飞过120涵道,后来也"降级"回到80-90mm的涵道机为主了。
而黄赛大概10年前走105mm的涵道路线,玩这种大尺寸涵道机的才多起来,后来主打泡沫涡喷产品,电动的,目前似乎转向120mm涵道了。
大口径涵道的声浪会比小口径的好是肯定的,但也受机型、涵道的电机、扇叶等影响的。

网友:
涵道还是schuebeler的碳纤涵道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几家主要航模工厂(基本在东莞,黄赛的在安顺),成品80%以上出口。
我见黄赛的朋友圈,不时说又发多少 ...

请问一下有没有这个灰机的视频,最好是没有编辑过的

网友:
吃电大户!!

网友(2021-09-14):
其實大涵道效率更高,可飛行時間更理想呢。

网友:
表示没见过

网友B:
这个价格够二手涡喷了。我有两个黄赛阿凡提6公斤涡喷,一架正常飞,一架备用(升降缺一只舵机,起落架需要维修)两架可以发动机互换着飞。7000自提,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够二手涡喷了。我有两个黄赛阿凡提6公斤涡喷,一架正常飞,一架备用(升降缺一只舵机,起落架需要 ...

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