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21-08-16):
富丽x360十字盘调平器网上没有卖的,买450的能用吗

网友:
主轴直径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
富丽不是有么,不过这玩意想便宜就扎带或者3d打印呗

网友:
不是有卖的吗?

网友:
根本不需要,有个螺距尺就可以调了

网友:
k8陀螺仪的话用自动微调就OK了

网友:
很多,6毫米就行

网友:
不用调平器、拉杆都是死的,调整中立点,不装机连k8微调到中立就行

网友:
新手还是建议买个十字盘调平器,毕竟方便也直观,老手无所谓,就像老司机,方向舵即使偏,也能控制,新手还是规规矩矩的,扎带调平不适合新手,本身都不一定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更不好掌握调平的事了。有调平器,能更好的找准舵机的中立点,为以后的自旋创造条件。450的调平器不能用在360飞机上,主轴直径不一样,450主轴直径是5mm,360机主轴是6mm的。工欲善其力,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