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慢飞机,时速3-5公里/小时,F1D龟速飞行的秘密

楼主(2021-08-16):
世界最慢飞机,时速3-5公里/小时,F1D龟速飞行的秘密 - 西瓜视频
https://www.ixigua.com/6996304127101927973

楼主:
【新提醒】只用橡皮筋做动力的飞机能飞多久?你腿站酸了它也未必能下来 - 青少年 科技-航模 辅导员-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0104&fromuid=135723

给 我 一 条 1 9 9 9 年 的 橡 皮 筋

请教模友:为什么室内橡筋动力模型飞机都是左盘旋?

网友:
详细解说

网友:
可惜视频中的解说有几处存在问题,其中一处有科学性错误。

网友:
这一句解说是错误的。我们都知道机翼产生升力是因为机翼和空气有相对运动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升力,所以,在逻辑上速度是原因,升力是结果。除了犯有逻辑上的因果颠倒错误外,在数量关系上也有错误。正确的表述为,升力的大小与升力面积成正比,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这里的表述不妥当。实际中可能没有这样的操作,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和视频,都是用两股橡筋的,没见过单股橡筋的例子。原因是用单股橡筋两头要弯折回来捆扎,大约要损失较多的动力橡筋长度,这些橡筋在F1D中可以给给你提供至少3分钟的动力时间。实际上是一根橡筋扎穿上两个黑色橡胶挂环,两个橡筋头绑在一起,做成一个大的橡筋圈,即两股橡筋作为动力橡筋。为了使橡筋的扭力小一些,可以绕的圈数多,获得更长的动力时间,通常是将橡筋进行切割,获得截面更细的橡筋条。

这个表述也欠妥。虽然飞机重量在3~4克,尺寸不违反规则,这样的飞机也可以叫做F1D,能够参加比赛。但是,航模老手做的飞机都是接近规则给的极限重量的。如,2016年的世界冠军和世界纪录创造者李元康,他在2018年和2019年做的飞机重量都是1.41克,比规则限定的最小重量多了0.01克。如果把飞机做到3~4克,翼载荷增大了一倍多,飞机的飞行速度要增加,飞行时间大大缩短。所以,在世锦赛上的飞机都是尽可能接近规则的极限重量,而不是视频里说的重量。历史上最轻的F1D是1970年的世界冠军飞机,捷克人制作的,重量不到0.6克。当时对飞机不做重量限制,捷克人把飞机做小做轻,获得了更小的翼载荷,跟其他人的做法完全想法,一举创造了奇迹。后来,比赛规则对飞机重新做了重量的限制,改为了最小重量1克。规则多次修改飞机的重量限制,先后出现了1克、1.2克和1.4克,也对翼展做了多次的限制,从900mm改到了650mm,最后改为了550mm。这一系列的修改都是为了降低飞机的制作难度,让飞机更容易运输和保存,有利于F1D项目的普及和发展。现在的F1D飞机技术指标是,最大翼弦不大于200mm,机翼翼展不大于550mm,水平尾翼翼展不大于450mm,橡筋的重量(含润滑剂)不大于0.4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