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80 F16

楼主(2021-08-16):
先上图。
这确实是fms最近出的很不错的一架飞机。
下面来着开箱图

下面是一些比较图

70和80对比

80和90对比
尺寸确实大!

fms的线头

整理一下还行。

四机编队

网友:
除了贵点,其他啥都好

网友A(2021-11-18):
我也刚买了一架,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飞,
请教这个飞机要要多长的跑道起飞和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买了一架,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飞,
请教这个飞机要要多长的跑道起飞和降落?

这飞机的轮子带轴承,很滑。
我给人觉得你首飞找一条150-200m的跑道比较靠谱。
跑直不是问题。关键是落地后滑很远。
我另外一个帖子有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飞机的轮子带轴承,很滑。
我给人觉得你首飞找一条150-200m的跑道比较靠谱。
跑直不是问题。关键是落 ...

好嘞,我看看去,这个飞机空中姿态好控制么?转弯半径大么?这个飞机无动力的情况下能有一定的滑翔能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嘞,我看看去,这个飞机空中姿态好控制么?转弯半径大么?这个飞机无动力的情况下能有一定的滑翔能力么 ...

全部是原厂设定的情况下,副翼不是很灵活,升降还比较灵活。转弯半径一般,不大。还是挺能滑的,但是降落不要飘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是原厂设定的情况下,副翼不是很灵活,升降还比较灵活。转弯半径一般,不大。还是挺能滑的,但是降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