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R8 PRO接收机50米失控

楼主(2021-08-16):
我使用的是睿思凯X9D  2019款控 前面都是玩穿越机。前几天想买个接收机把闲置很久的固定玩一下就买了个接收机,安装好今天去试飞没想到也就500米就失控了,然后就是上树捡飞机……回家后地面拉距了一下也就50米就出现失控情况,时有时无得,在家里的话相隔一个房间就失控了,请问有人用睿思凯X9D飞固定翼吗,是接收机质量问题还是控有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舵机动作但是无法拉动整个舵面,尤其是副翼,是不是我修的有问题,

网友A:
看你是哪一款接收机,之前我们用的有一款接收机就是因为天线焊点的原因不止一架飞机失控

网友B:
舵角螺丝拧的太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角螺丝拧的太紧了吧

哦,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哪一款接收机,之前我们用的有一款接收机就是因为天线焊点的原因不止一架飞机失控

就是睿思凯的新协议接收机

网友C:
2根天线是不是搭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根天线是不是搭在一起了

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放的

网友D:
拉杆和舵面前缘尽量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杆和舵面前缘尽量垂直

买的商品机位置都是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根天线是不是搭在一起了

会不会和X9D固件版本有关

网友:
你那平尾合页的粘接方向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