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罗模型XLPower XL700V2 Specter 700 V2飞行60余起落感受

楼主(2021-08-16):
这台机只有飞过XL700 V1的模友才能更真切地感觉到贴心的设计
2年多来飞XL700大约2000起落,每次炸机调机换大桨时都有想砸飞机的冲动,装大桨超级难装。升级后搞定了;
V1跳皮带的事情,在升级三次皮带轮后,解决了,但设计是真的丑到爆,升级后搞定了;
第一批的皮带又窄又不耐磨,总掉一些黑黑的粉末,真的感觉很low,升级后搞定了,又宽又漂亮的皮带;
每次换皮带都要拔主轴,装回去的时候下面有一个垫片,超级难安装,@#¥%……&*(,升级后好像改善了,没搞定,哈哈。。。
上下侧板原来是松松垮垮,现在是两侧板连接块,不是连接柱,整体性好太多了,和亚拓700 X,某丽T7很像。
XL700V1的乞丐版真的不行,电池板没有快拆,电机齿和大齿好像是12+106,爆飞差了点。还是要升到13+109,电机要520KV左右。
大多数直机换电池时,需要拆头罩(杠精请转身),上面有4个R扣,很烦人?可以升级磁吸,像大兔子,方便;
升级后的V2在前压带轮也进行了改进,V1的版本由于对下侧板较大的侧力,炸机时搞坏侧板的概率要大一些,V2进行了金属件处理,对侧板的威胁小多了。
V2取消了底板,应该是考虑减重的要求;整架飞机安装很简单,我没有说明书就装上了,当然有V1的功底。

到现在飞行了66个起落。感觉很轻,重心很好,线性度特别好。也许是因为新飞机,就是只动方向舵的时候,旋转的很稳定。

再说说缺点,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完美的机器。
安装时,要在侧板上先把升降舵机和尾舵机的中立点调好,装上舵机臂并加好螺丝胶,否则没有办法调整舵机臂;
另外,要先在下侧板上装上电池快拆板的内侧部件,不然,要拆下侧板重新安装,因为固定螺丝在内部。
发布的太仓促,没有头罩,我是切割了V1的头罩装上的。不拆头罩电池快拆升级件还没准备好,当然头罩也没准备好,太仓促了。
陀螺仪只能放在前面,如果前面是磁吸快拆头罩,天线与磁吸有干扰的嫌疑,小心炸机。有一次失动力感觉是遥控丢包造成的。当然,如果不用磁吸,以后不拆头罩,完全没问题。
大尾管前端有2个顶丝,沉头的螺丝,小心划伤尾管,看着不好看。
尾拉杆上侧安装,不太习惯,看多了,也很行
陀螺仪放在前面,电机电调的连接线有点不方便走线,如果追求完美,只能切短电机电调线。

如果再想起来别的,后面再补充。做了2期视频,可以到B站“XL700 V2”
谢谢!

网友:
第三轴承座上的垫片也解决了,可以不拆下来,所以不影响,尾管座螺丝改短了,不会划伤了,其实差0.1mm左右,改短1mm就可以了,磁铁重,不建议用,后期快拆完全不需要拆头罩,后期尾拉杆可以下放,舵机放在尾管上,调整中立点方便,陀螺仪也可以后装

楼主:
坐等升级,加油!国产精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等升级,加油!国产精品

感谢支持

网友:
理论上静态磁场不怎么会干扰接收机,快速变化的磁场才会。看图好像天线离碳板有点近,会影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