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丝杆小压力机制作!

楼主(2021-08-16):
有时需要压小电机轴和轴承之类的小件,必需有个压力机,在TB上没找到合适的,只能发扬DIY精神自己做一个吧。
举例:试压一个小无刷电机轴。

楼主:
继续加工过程。。。。

楼主:
图片顺序反了,请按编号顺序看。

网友:
台钳不能压吗

网友A:
    动手能力强,专用工具,漂亮

网友B:
夏天避暑,立秋开始动作,支持宝师兄

网友C:
一点愚见,可以借鉴一下木工F夹。在左右立柱打孔,起到快速粗调固定,丝杆起到微调。粗调加微调适应面更广和工作效率高,我这边用的是千斤顶

网友D:
太精巧了。还是要做大一点的   可以经常压轴承  矫正型材之类的

网友E:
金属薄板折直角弯也很常用。

网友F:
为什么要压?用橡胶锤敲一下不是更方便吗?

楼主:
局限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专用工具,漂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天避暑,立秋开始动作,支持宝师兄

玩玩,锻炼身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愚见,可以借鉴一下木工F夹。在左右立柱打孔,起到快速粗调固定,丝杆起到微调。粗调加微调适应面更广 ...

我也买了个液压千斤顶感觉不太好用,想制作简单点,平时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精巧了。还是要做大一点的   可以经常压轴承  矫正型材之类的

嘿嘿,小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压?用橡胶锤敲一下不是更方便吗?

锤击受力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属薄板折直角弯也很常用。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大道至简,这压力机应好用吧。

网友:
这感觉太小了,费力气。我用铁轨做了一个液压的,用千斤顶做动力很好用。就是太大了占地方,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另外请教宝哥一个问题,看你你喷漆的时候都先加热一下,是一边加热一边喷,还是加热一定温度在开喷啊。我试了一次,下面加热上面刷漆 一会油漆就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