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台伟力V949,请教用福斯I6遥控器的调整方法

楼主(2021-08-16):
已经对频成功,但是感觉不好控制,请问各通道正反和大小舵角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
已经调好12元的小四轴还是有点意思的

网友A:
舵罗仪是早期的ITG3250,没有加速度计,3轴控制方式,新手勿近,机架够轻,大奖效率高,不过风阻大点,我用富斯一代的控直接飞,没有任何问题,换个主板上2S电池就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