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速自旋刷锅一个月,上M2第三天已经初步形成条件反射

楼主(2021-08-16):
前面是模拟器狂炸,后期用120练习狂炸。M2上第二天时候还炸几次,今天不炸了
快速的自旋刷锅我已经会了一年多,但是慢的为什么还要炸?因为快速和慢速自旋刷不是同一个舵法

楼主:
问题2:为什么要练慢速自旋刷
一开始我是用自旋翻手法飞自旋刷的,这种比较容易学,而且做自旋华尔兹那种比较方便
但是唯一缺点是,没有细节,就是粗糙
好在快慢都是触类旁通,我耐下心一个月,慢的也攻克了,模拟器训练到下面视频这种程度可以上真鸡了

网友A:
你的M2是哪个版本?是如何调到尾巴能锁住不多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2是哪个版本?是如何调到尾巴能锁住不多摆的?

我的m2是v2飞控,有一排灯那种黑色的。没有调,就用默认参数就可以飞锁尾稳定状态。

网友A:
我的也是V2版,但经过N次炸机之后现在一个大螺距尾巴就多摆半圈,顺时针摆。逆时针不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V2版,但经过N次炸机之后现在一个大螺距尾巴就多摆半圈,顺时针摆。逆时针不摆。郁闷

可以和售后联系,发回去检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和售后联系,发回去检测看看

嗯嗯,哪天不想飞了寄回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哪天不想飞了寄回去看看

炸鸡没有排震检修也会导致无法锁尾,v2飞控对震动更敏感。

网友:
呆哥就是我的神

网友B:
现在终于知道帅呆版主为什么钟情于K120这么久了,我准备了500个K120舵机,但炸了好多次一个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终于知道帅呆版主为什么钟情于K120这么久了,我准备了500个K120舵机,但炸了好多次一个都没坏…

你砍舵臂没有?还有dfc摇球头杆要加金属丝加固,这样百炸不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终于知道帅呆版主为什么钟情于K120这么久了,我准备了500个K120舵机,但炸了好多次一个都没坏…

这舵机的插头还带一块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舵机的插头还带一块板子?

是的,之前弄错了,定制的jst1.0插头,得转接成1.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之前弄错了,定制的jst1.0插头,得转接成1.25

把针挑出来换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又过了十天,每天6:00以后去飞大半小时,最后一电时候,路灯照明都亮起。。。。

已经不怎么用看机姿态了,天黑不影响打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过了十天,每天6:00以后去飞大半小时,最后一电时候,路灯照明都亮起。。。。

卧槽。你又复活了

楼主:
来来来,又特训两天模拟器,现在可以不泥居于特定位置无死角修正

继续。。飞小半径。高度控制一下

终极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在飞的,中间有几年跑去飞固定翼3D和dlg

我去年复飞固定翼。

网友(2021-09-18):
好几年没见了

网友(2022-01-12):
引用 楼主:
问题2:为什么要练慢速自旋刷
一开始我是用自旋翻手法飞自旋刷的,这种比较容易学,而且做自旋华尔兹那种 ...

你用的是什么模似器? 是凤凰吗?网上有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