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2.4.8的TELEM2口不能用,啥原因?

楼主(2021-08-17):
请问我的PIXHAWK2.4.8飞控,
图传
和数传分别接到TELEM1上可以用,但是图传接TELEM2上不能用,数传接到TELEM2上不能连接地面站。图传和数传只能使用一个,不能同时使用,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参数表搜serial看一下telem2启动没有

网友B(2022-03-14):
看参数表里,这个端口有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