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806电机卡

楼主(2021-08-17):
闲鱼上买两个全新盒装银燕1806 电机 kv2280,
改双发小魔鬼。
3s1500电池,12a蜻蜓电调,5寸桨
左边的电机推油门会一卡一卡,推多点油门就能转起来,但是明显没有右边电机拉力大。空转也是如此。看视频。怎么回事呢?
---
视频给大家看看

【魔鬼800 银燕1806 电机不平衡-哔哩哔哩】https://b23.tv/7T3wdb

网友A:
你都说了,咸鱼上买的

网友:
检查电线是否有破损断开 及插头焊点处是否虚焊

网友:
电机没问题就电调查下

网友:
1.主轴轻微变形弯曲
2.电机底部卡簧位置由调整垫片,可能厂家垫片厚度和位置,没调整好。定子和外壳转子摩擦到了
3.轴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咸鱼上买的

闲鱼买的,可是是全新盒装的啊

楼主:
拆开看了一下,原来是一根铜丝被螺丝顶断了,用针一挑就出来了,这还能补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