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如何加BB响?

楼主(2021-08-17):
M2练习机真不错,携带方便维修容易
最近雨水多,草疯长齐腰,炸机0损失确实好,但找机……
所以如何给M2加个BB响?我是那种原厂小接收,只有Sbus输出,没法引出一个通道控制BB响,BB响电源也是个问题

网友A:
用dsmx那个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dsmx那个通道

Futuba接收,能用dsmx?

网友C:
M2油门关久了电机自己会响的。但声音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油门关久了电机自己会响的。但声音不大。

你是说关控吗?好像是可以响,就是要等好像是3分钟。
不过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tuba接收,能用dsmx?

他是用bb又不是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关控吗?好像是可以响,就是要等好像是3分钟。
不过这个方法也不错。

是的,不用加任何东西就可以有个寻机功能。

网友D:
好像是有种外置寻机bb,但这样的成品飞控可不好加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用加任何东西就可以有个寻机功能。

嗯,目前只能这样了,hold几分钟自动报警。
关控不行,今天又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有种外置寻机bb,但这样的成品飞控可不好加装呀

是啊,太一体化了。买了个110分贝的BB响也加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太一体化了。买了个110分贝的BB响也加不上……

毕竟这个不是穿越机,只能说别飞太远吧,炸鸡记得大概方向慢慢找了

网友:
平地还好,挂在树上只能靠BB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