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10如何拆卸尾管

楼主(2021-08-17):
如题,请问各位大神,k110如何拆卸尾管,顺便问一下,k110有必要换金属的十字盘和旋翼头吗?

网友A:
十字盘可以换金属的,旋翼头用塑料的就好。

网友B:
先把插头取下,线屡直然后捏住尾管根部,慢慢抽。斜盘可以换成金属其他不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