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机-04号,准备就绪。

楼主(2021-08-17):
自从03号机炸之后,还有少量板材,心有不甘,准备再做一架,但是动力打算改小一点,用1000kv的没这么快,但是不知道用5寸三浆好还是用6寸浆好呢,推重比会是多少?希望不要重蹈覆辙。

配置

翼展:60cm
机身:58cm
电机:XXD 2212 2200KV
浆:6x4E或5寸三叶
电调:XXD 40A
舵机:9克塑料舵机x3
电池:3S-1500mA

请大神们指教,谢谢!

机翼、平尾和垂尾都是03号机的残件,加了个起落架,打算防一下断浆,其实03号机也有,只是直接装在KT板上,测试没几次就已经穿了。

测试了一下1000KV推重比不足,还是改回2200KV的,电机上还有上次炸伤的痕迹。
结构上也做了一些改良,比之前的好看多了!
发动机座板是邻居家装修剩下的线槽板改的,不是很厚,刚性有点不够,希望不会飞出来吧。

起落架也用了线槽板改的,感觉还是蛮稳的。目前唯一的问题就是跑不了直线,郁闷。

期待它能顺利起降!

楼主:
经过几次小炸,最终粉身碎骨了,只剩下机翼!

总结一下吧,最后用的是XXD 2212 2450KV 配8寸桨,能飞起来,但是速度非常非常快!
我觉得用1000KV配8寸桨,应该会好飞一点!

另外2450配8寸桨装到了F22板机上。
就是作死,电机烧掉了,还带走了一个好盈40A的电调,新手之路,烧起来的。
好在认识了一群模友,也在一天一天的学习提升。
目前已有一台入门级F3P,一艘FT010(正准备改无刷),还有一架F22板机。

网友A:
楼主,1000KV的电机需要配9-10寸桨,1250KV配8x6寸桨才能有拉力,2200KV的电机基本上是腰推机或者尾推机用的,速度肯定快啊,你试试用1000KV配9寸桨,速度就下来了。

网友:
从此机尺寸和配置来看,是又小又快的类型,新手驾驭它难度不小啊。不过万事实践出真知,试了方知道。

网友B:
我估计你想动力用小一点的意思是,拉力更小的动力套装,可以尝试用更小更轻的电机,
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小知识,只要不是太贵的无刷电机,在合理电压与桨的配比下,最大拉力通常为电机自重的十到十五倍

网友:
换1400kv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1000KV的电机需要配9-10寸桨,1250KV配8x6寸桨才能有拉力,2200KV的电机基本上是腰推机或者尾推机用 ...

可是反扭的问题又来了,60的翼展用9寸浆,不反得厉害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你想动力用小一点的意思是,拉力更小的动力套装,可以尝试用更小更轻的电机,
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小 ...

的确很难驾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你想动力用小一点的意思是,拉力更小的动力套装,可以尝试用更小更轻的电机,
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小 ...

有考虑过用1000KV的,但是感觉拉力不足

楼主:
手上暂时没有这个KV值的电机

网友C:
前面的大佬已经给了正确的意见,楼主明知配置不合理,还要给自己找理由。。。。。。

玩模型就是很烧钱的。。。。。。一时的省钱,就是真正费钱。。。。

费钱,费心,费力,还没爽飞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大佬已经给了正确的意见,楼主明知配置不合理,还要给自己找理由。。。。。。

玩模型就是很烧钱的 ...

小KV的电机我试过了,拉力确实不足啊,还有就是反扭问题。

网友D:
飞机是越小越难飞。新手的话,搞一米左右的上单翼,电机调好合适的下拉右拉好飞得很,比如微风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KV的电机我试过了,拉力确实不足啊,还有就是反扭问题。

拉力不足要配合适的桨,上面已经有人说了。反扭你得跑出一定速度电机做右拉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那浆总不能无限大吧。我试过60的翼展上八寸的浆和10寸浆,但是反扭也很大啊!
比如1000KV+10寸浆,80%能起,这个时候的反扭力不也已经很大了吗,放手就偏左翻了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是越小越难飞。新手的话,搞一米左右的上单翼,电机调好合适的下拉右拉好飞得很,比如微风这样的……

就是因为板材的限制才做了这个60的咯,现在就是想试试哪个动力能稳飞,之前也已经炸过两次了!

网友E:
机头上绑的什么电路板?既然做了仓身,又何必装在外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板材的限制才做了这个60的咯,现在就是想试试哪个动力能稳飞,之前也已经炸过两次了!

KT一整块才几个钱既然新手就老实点找个图纸做,比如FT系列……自己琢磨的真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头上绑的什么电路板?既然做了仓身,又何必装在外面?

电调,利于散热,太热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KT一整块才几个钱既然新手就老实点找个图纸做,比如FT系列……自己琢磨的真不靠谱

这个就是用图纸做的,暂时还没有自己设计都能力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KV的电机我试过了,拉力确实不足啊,还有就是反扭问题。

对于已经入门初级爱好者来说,飞行中的反扭 算个P啊  随便调整下就行,
要是反扭影响到你飞行,可能你飞行技术还没入门

网友F:
60翼展的标配大概是银燕1806kv2280,12A电调,5克舵机,5-6寸桨,3S500-800电池。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大佬已经给了正确的意见,楼主明知配置不合理,还要给自己找理由。。。。。。

玩模型就是很烧钱的 ...

大佬这句话,我从我第二架赛斯纳深刻体会到。买了个便宜空机,后来各种难飞,最后还炸鸡扎进树林子找不回来了。想想都心疼我那电设。

网友:
引用 网友F:
60翼展的标配大概是银燕1806kv2280,12A电调,5克舵机,5-6寸桨,3S500-800电池。

60翼展的另一种 大概是朗宇2204kv1800,12A电调,5克舵机,7寸桨,3S500-800电池。
或 想飞的更爽点 朗宇2208kv1500,20A电调,5克舵机,8寸桨,3S800-10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60翼展的标配大概是银燕1806kv2280,12A电调,5克舵机,5-6寸桨,3S500-800电池。

2280KV用12A电调就够了?
全油门不会爆吗?
我都是用30-40A的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佬这句话,我从我第二架赛斯纳深刻体会到。买了个便宜空机,后来各种难飞,最后还炸鸡扎进树林子找不回 ...

好在我没在林子里飞!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么小的飞机用这么大的电机,太重了,用这个小电机。

我有个银燕1306 2280KV的,没飞好,不舍得换上去
来自微站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有个银燕1306 2280KV的,没飞好,不舍得换上去

1306电机还太小,我说这个1806的还便宜才15元,质量很好,我也是在淘宝上找了很久才找到 。银燕也没有1306的电机呀 ,25元的1306是银燕的吗,我以前买个银燕1806电机5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1306电机还太小,我说这个1806的还便宜才15元,质量很好,我也是在淘宝上找了很久才找到 。银燕也没有130 ...

记错了,我的就是银燕的1806的2280KV的,但是有点贵,不舍用用,怕坏了。我在想是不是要搞个XXD的1400KV的回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记错了,我的就是银燕的1806的2280KV的,但是有点贵,不舍用用,怕坏了。我在想是不是要搞个XXD的1400KV ...

4-50块的小电机叫:刚起步。以后玩大机子咋办哟

网友I:
新手(不管是飞行技术还是制作技术)真的多听老模友的建议,飞机这玩意不是想当然就能飞的好的。
这样折腾,如果能获得经验和快乐还好,否则就是瞎折腾。
还有句话,玩航模越想省钱就越费钱。多听老鸟意见做好规划一步步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手(不管是飞行技术还是制作技术)真的多听老模友的建议,飞机这玩意不是想当然就能飞的好的。
这样折腾, ...

你这么说相当有说服力。
请问应该如何入门能精准一点?
我想早日能入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块的小电机叫:刚起步。以后玩大机子咋办哟

啊,这不叫刚起步吗,我见你们的都是几百上千的,难道是我会错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啊,这不叫刚起步吗,我见你们的都是几百上千的,难道是我会错意了?

意思是你那个银燕电机该用就用,没什么舍不得的,更贵的后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你那个银燕电机该用就用,没什么舍不得的,更贵的后面呢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相当有说服力。
请问应该如何入门能精准一点?
我想早日能入圈。

入圈固定翼,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路线是:
1、练习飞行基本功,飞航线(五边航线),练起降。把手感练出来,这样能最大限度的减少炸机损失
练这个有个几乎0成本的东西:模拟器
2、如果不愿意老实练模拟器直接上真机,也有2条路
  1)买成品入门机,现在一些品牌如FMS已经有成品入门机,带飞控系统,能减少一些初期练习的炸机损失,练的差不多可关掉飞控
       机型有塞斯纳、冲浪者等,我建议冲浪者这类,炸机不易把电机和电池炸坏
  2)自制路线,初期适宜制作板机(苏27、F22之类机型)或纸飞机,不要问为什么。如果自认为手艺好直接做轻木机也行,
       但最好先放着,技术上来后才飞,否则制作1个月天, 上3秒钟
3、设备投入:如有意一直玩,遥控器、充电器等固定资产可买好一点的,型号就问你身边一起玩的模友,买跟他们一样的
     (如果你身边模友都用18MZ这类的请当我没说)
    DIY类的电机、电调、舵机什么的,涉及参数比较多,也多看看帖子或请教老司机,少走弯路。

网友:
还是先玩成品机和模拟器吧,入门快,还不会因为频繁炸机而沮丧。我觉得冲浪者x8入门挺不错的,空机才128很便宜,而且炸机不会坏电机和桨,背推想对比较安全。以我为例,我是今年四月冲浪者x8入门的,到目前为止炸坏的也就第一架冲浪者而已,其他飞机基本是首飞摔几下,习惯了后不浪不会炸机。

网友:
而且最好飞大一点的飞机,比如翼展1米左右,大点的飞机好飞,用新西达2212电机1400kv配8寸桨就行,便宜,炸坏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入圈固定翼,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路线是:
1、练习飞行基本功,飞航线(五边航线),练起降。把手感练出来 ...

我以前有过一个文盛EPO的J15,飞得还可以。后来飞机被家人丢掉了,只剩下了控,就买了一个接收机回来接着用了。
模拟器我也练了,起降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就是真机一飞就炸。也有可能和大家说的一样,是我做的这个翼展太小,不好控制。
谢谢你,我想问一下,后推是不是要比前拉要好飞?
如果我买一个手抛机回来改后推不是和冲浪者差不多吗?因为我正有这么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