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虾脚的制作,小破船

楼主(2021-08-18):
闲来无事,向朋友老周要了一对虾脚板材

没有让他打孔位,自己环氧板做了一个模板,然后在虾身上试了一下

打孔

木板内侧挂一层薄薄的环氧
很薄很薄

拼装,切铝管(建议用切割刀)

加网格布,或者玻纤布

待干后,做水刀螺丝座
只要螺丝不空转都可以

外层挂薄薄的环氧层待干

喷第一遍漆,我不上灰了,人懒太重。干透打磨第一遍漆面(二千目水砂)。再喷第二遍,能看了

闲得**的帖子结束

网友A:
原来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你

呼,爱母爱

网友B(2022-03-01):
请问你的虾脚上了环氧后上封板用什么胶粘的,是502粘了再上外层环氧,还是用环氧粘,觉得上封板刷上环氧后再粘到虾脚框上是不是不好操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虾脚上了环氧后上封板用什么胶粘的,是502粘了再上外层环氧,还是用环氧粘,觉得上封板刷上环氧后 ...

留尾巴的小板最后封。上盖把环氧从尾巴往里灌一点点,不要多,上盖不受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尾巴的小板最后封。上盖把环氧从尾巴往里灌一点点,不要多,上盖不受力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