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曼巴这款飞控有质量问题!!建议大家购买慎重!!!!!!!

楼主(2021-08-18):
建议不要用MAMAB AIO 35A F722MK1这个飞控,我是深受其害,我的问题是,第一次首飞第三个电时飞行中失控,原因是接送机的5V端口突然不供电,寄修后回来装好机又不显示实时电压,又寄修,说是电压计焊盘掉了无法修复,就这样莫名其妙损失5佰多大洋,我认为这款飞控质量非常不好,也许是设计有缺陷,大家最好不要买这种电调和飞控一体的,或许目前他们的技术力量还达不到不够完善。

网友:
大通曼巴不会这样子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不稀奇,设计不好就是容易掉焊盘,还不好(没法)修

网友:
草,和我的f722app一模一样,我也返修了一次,售后说没问题,他们家还不在淘宝卖,垃圾玩意

网友:
啊。。。那现在没得选了 翼飞不行 大通不行 还有谁

网友A:
好盈的质量咋样?

网友B:
第一块曼巴电调,拿来装机发现3机位缺项,寄修后发现3机位mos坏了2个,新的啊,感觉挺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块曼巴电调,拿来装机发现3机位缺项,寄修后发现3机位mos坏了2个,新的啊,感觉挺无语。

不过实话实说,寄修倒是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盈的质量咋样?

好赢不错的。硬件做工一线水准。本身也是航模一线大厂,相比其他小作坊的话。

航模就这样。经常几百块打水漂买个教训。很正常。一个没有第三方监管,任何事都是从厂家自己说了算的行业。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块曼巴电调,拿来装机发现3机位缺项,寄修后发现3机位mos坏了2个,新的啊,感觉挺无语。

同样情况,客服说有问题给你寄新的不修。事实上来回寄了3次修了几次mos,运费还要自己出。

网友:
是连续测试了几块飞控都是同样的问题吗?还是个别中奖的情况,如果大家使用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应该就是质量不行,但是只有你这一个的话只能说明是中奖了,买东西也是看人品的

网友C:
穿越机相关设备,都爱坏,飞控和电调尤其爱坏,特别对于新手来说,更爱坏,有时是质量问题,有时是自己装机或者使用问题,经常怎么搞坏的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相关设备,都爱坏,飞控和电调尤其爱坏,特别对于新手来说,更爱坏,有时是质量问题,有时是自己装机 ...

感觉说的对,又不对。
说爱坏,确实有装机的时候不是这坏就是那坏,不一定一次装好。
说不爱坏,是炸了无数次尽然依旧坚挺······

网友:
我的也是曼巴aio 空中突然失控,修几次了,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相关设备,都爱坏,飞控和电调尤其爱坏,特别对于新手来说,更爱坏,有时是质量问题,有时是自己装机 ...

这怎么说呢?说爱坏也对你说不爱坏也对,炸鸡炸的多了,你就会发现设备都不爱坏了

网友:
这就下神坛了?没人洗了?

网友:
刚入坑,买的是好赢的60A电调。之前玩车也是一直用的好赢,好几辆车,几年下来,从来没坏过。

网友:
大力被淘汰了吗

网友:
我第一套大力一直没坏就是4S该换了,还准备上大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怎么说呢?说爱坏也对你说不爱坏也对,炸鸡炸的多了,你就会发现设备都不爱坏了

我这段时间,烧坏了三个电调,一个电机,都没有机子玩了。

网友E:
aio都是一个了样,同样机架电机的95X,betafpv的20A的AIO飞控飞起来电流7-10A,电机发烫,飞行时间短,但用分体大通25A飞塔飞起来只有3-5A,效率增加了很多,而且电机也不那么热了,就是95x位置小分体的飞塔装出来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