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大比例坦克模型底盘加工

楼主(2021-08-18):
问一下各位坛友,大比例坦克模型底盘是怎么加工的,比如1:6的坦克。是用焊接还是直接折弯?用的是多厚的钢板?

网友(2021-11-17):
焊接来的更实在一些

网友(2022-07-19):
钢板弯折或焊接都得有设备,还要有相应的技能才能保障安全

网友:
焊把……尺寸掌控比较好,建议做定位,再焊接

网友A:
一要看具体车型,比如装甲厚的坦克是不可能用折弯方式的;二要看自身条件,比如手头有焊接设备,又有技术,那优选焊接的方式;三要看设计,坦克模型贵的不是底盘(虽然对多数人来说难点是底盘),但是单纯一个底盘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外观的还原,这个时候就需要在设计时考虑工艺上如何实现,结合第二条,确定自己的制作工艺。所以,抛开车型和条件去泛泛而谈,不可能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工艺。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要看具体车型,比如装甲厚的坦克是不可能用折弯方式的;二要看自身条件,比如手头有焊接设备,又有技术, ...

另外还有选材上的考虑,比如用铝合金制作车身,因为铝合金的高焊接难度,焊接就决不可能成为首选;但是并不能简单的就去用钢板代替铝合金,因为等厚度的情况下,钢的重量非常之大,还要考虑悬挂能否承受负荷、动力能否满足等问题。
来自微站

网友(2022-09-18):
坦克设计是个 巨大的系统工程,建议仿制为主,尽量轻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