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调

楼主(2021-08-18):
DC400V高压无感FOC电调

网友A:
这么细的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细的线?

打火机里面那个点火器可以输出几万伏高压,所以,高压不一定就是高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火机里面那个点火器可以输出几万伏高压,所以,高压不一定就是高功率

那么这种电调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种电调有啥用

工业级无人机  消防等

网友:
工业级的普通玩家接触不到

网友C:
正解是400V 哪怕1A电流就是400W了 这个线的粗细轻松上5KW   你觉得这个功率够用不嘛

网友D:
哪家公司,可以了解一下吗

网友E:
大概在哪能买到这种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是400V 哪怕1A电流就是400W了 这个线的粗细轻松上5KW   你觉得这个功率够用不嘛

飞线多了一点

楼主(2021-09-29):
引用 网友E:
大概在哪能买到这种电调?

我们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家公司,可以了解一下吗

可以   加微信

楼主(2022-01-18):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