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946-3

楼主(2021-08-18):
新手入门多多指教

网友:
请将模型装配,展开后在拍一张。

网友A:
多少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大洋?

2.4w

网友:
引用 楼主:
2.4w

膜拜

网友B:
这属于是49年加入了国 *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是49年加入了国 *军

啥意思?

网友:
和k970比哪个好,打算入手玩

网友:
以下解释来自百度:
  指‌‌‌‌‌‌‌‌某人在关键时期对局势的判断严重出错,做某事的时机极差,因而必定遭受打击和失败。该梗来自真·中国历史,在大 陆地区是非常常见的比喻句。
例如“我现在买xx,是不是49年加入国 jun?”可能就意味着“我现在选择买xx会不会因为产品即将更新换代/价格下调/官方停止技术支持而非常吃亏,导致重大损失?”
可以用于任何类似语境,只要该事件或决定的关键点在于“时机”便可切题。比如在某球员状态极度低迷时突然喜欢上他,或在某游戏即将关服之际入坑。

  而在此使用所表达的意思是,MT946放现在国货的队伍里无论细节还是配置用料做工都有点过时了,同价位有更好的选择。

  当然,千金难买心头好,自己喜欢就好。

楼主:
三节臂的国货只有镭速了,超预算了,970当然好,也是超预算了。2w左右貌似也没啥可选的吧

网友C(2021-10-11):
同理,想知道这个和k970的差异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理,想知道这个和k970的差异在哪儿

不是一个级别的,你这么理解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