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二手交易区(仅保留三个月内信息)

楼主:
模型交易综合栏目
超大比例 成人可驾驶的 威利斯吉普车 童车 越野车 个人 ...
我要模型出售
我要模型收购
我要购买咨询
[车]
超大比例 成人可驾驶的 威利斯吉普车 童车 越野车 个人闲置
jnlcyyf
jnlcyyf

网友A(2021-08-18):
模型出售
模型名称*:
威利斯吉普
模型价格*:
模型数量*:
模型出售链接*(淘宝二手链接):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644032666566&ut_sk=1.XuOnnEsU7wYDADr0sVDSLGcO_12431167_1629297125904.Copy.detail.644032666566.1084172772&forceFlush=1
卖家联系方式:
QQ:151307784
VX:jnlcyyf
有无维修史*:
有
模型成色*:
99%:接近新品,未使用过,包装、配件齐全,见不到使用的痕迹;
物品缺陷及改动*:
驱动系统有问题,电路板故障,车辆无法正常行走,灯光系统正常。
附件情况*:
-
卖家所在地*:
山东
出手原因及详细情况描述,并上传图片*:
请在下方主题内容内填写原因及详细描述,并上传至少一张图片
转让两台莱姆格迪 童车 威利斯吉普车
本人一共有三台这款车,除了轮毂、车身颜色不一样以外其它都一样。
其中一台黄色的已经被本人改成了遥控控制,使用FUTABA T14SG
遥控器
。
关于车的具体参数可见下方的官方图,莱姆格迪可能老玩家应该知道,做汽车工业设计的王超,还上过电视。
没错,就是他的品牌,后来。。。。这里不多说了。
当时的售价是21800,网上现在也是可以查询到的,
车是好车,车架,车身都非常的棒,唯独现在车的驱动系统不能使用了,
电池
也坏了。
对于喜欢模型的模友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改装、改造!都可以解决!
两种改装方案,一种是使用遥控,一种是车上驾驶,都能找到配件。
关于车:后驱24V
电机
,带差速器(无锁),全金属车架,比例齿条转向,可负重100kg。反正我身高180,体重150斤,坐上面可以开。(需要把防滚架拆掉才能坐上去)
车无电池,使用24V锂电池或者铅酸电池都可以,需要自己配电池!
车马力非常大,爬个马路牙没有问题!
自己也用不到,车也太大实在是占地方,故转让两台,蓝色和绿色的车体。
黄色的已经改装完毕了,跟自己的孩子在玩,所以不出。
闲鱼平台交易,安全有保障。
关于价格:5000/台
关于发货:因车辆体积太大,太重!无法快递!
只能发配货物流或者自提!物流需要打木架,运费到付或实收。
车在山东省济南市,本地的模友可以来自取,我也是航模爱好者,现在从事多旋翼行业。
此车已经改装完毕,不出。
此车已经改装完毕,不出。
车子很大
底盘和车壳是可以分开的
出售这两台车
出售这两台车
官方参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