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pro首次炸鸡

楼主(2021-08-18):
今天
起飞的时候显示指南针异常,没在意,起飞,飞到3米高度时突然不受控制,向右侧飞去,我马上油门打杆到底,(不是内八)突然螺旋桨停转,炸鸡。后来测试起飞正常,悬停正常。指南针异常应该不至于后果这么严重啊。现在已经寄给别人检修了,不知能不能查到问题。不知道是电池德原因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数据发大疆检测

网友:
有一次车顶起飞就指南针异常,飞起来狂漂,硬生生救回来了,后来知道大块金属会干扰指南针。

网友:
大块金属非常容易影响罗盘,小心注意

网友:
指南针异常,附近有什么东西干扰了,可能是金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发大疆检测

你好,数据哪里导出?

网友B:
gps模式下不受控,可以切姿态模式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模式下不受控,可以切姿态模式飞行

你教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数据哪里导出?

大疆有链接电脑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模式下不受控,可以切姿态模式飞行

经查:大疆无人机主要支持3种飞行模式,包括:定位模式(P档)、运动模式(S档)和姿态模式(A档)

精灵,悟 系列可以 切姿态模式飞行 (遥控器上有A-P切换开关)
御 系列不能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zNzC_xsatXz7IWa5uNVgA

网友:
这款飞机有时候经常会发疯。目前经过我手有两台,第一台是云台无缘无故抽风。第二台是机身,有时不受控制不受摇杆控制。这个型号太老了,不是很稳定

网友:
非正常状态起飞过一次,一键返航的时候直接下落,还把避障功能关了,差点飞丢

网友(2022-11-04):
出了异常还敢原地 直接起飞,你有点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