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不能飞前拍照,差点提控回家。

楼主(2021-08-19):
飞着飞着突然丢图传,接着就听到落地的声音。
这大片草地上找机半个多小时,BB响没声音(找到发现电池摔飞了)
都快放弃了,就在往回走的路上无意发现。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飞机加油门或突然转弯的时候非常抖是因为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飞机加油门或突然转弯的时候非常抖是因为啥?

pid没调好,可以去bilibili网站搜索学学

网友B:
丢图传莫慌,反手切平衡一推油门到比悬停高一点的地方,耐心等图传恢复,有一次图传恢复后,我飞机都快穿云了

网友:
好巧啊 同款19号提控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没调好,可以去bilibili网站搜索学学

默认pid,以前飞也没这样,炸过几次后就这样了·····换了桨,调了下飞塔减震好了些,不过还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图传莫慌,反手切平衡一推油门到比悬停高一点的地方,耐心等图传恢复,有一次图传恢复后,我飞机都快穿云 ...

我就设置了个手动,后来发现是skyzon的接收机松了·······

网友C:
拍照没关系,没这么邪乎

网友:
拍照不背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照没关系,没这么邪乎

大佬好

楼主:
哈哈,技术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