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叶36HR轴承用的是什么品牌型号。

楼主(2021-08-19):
这台36HR放了快20年了,翻出来准备再次使用,但机器被蓖麻油全部粘死了,只好用喷枪加热。现在全部拆卸发现轴承应该废了,但轴承不知道具体品牌和具体型号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模还记得这款机器轴承的品牌和型号(前后轴承)。谢谢了。

网友:
把轴承拆下来,去轴承专卖店。店里一量就知道型号,买高速轴承。回来安装注意将后轴承上的挡圈拆了,前轴承里档的挡圈拆了。

网友A:
卡尺量一下旧的,我之前换36H,12*24*6   9*20*6NS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尺量一下旧的,我之前换36H,12*24*6   9*20*6NSK的

收到,谢谢

网友:
最后款式的25 32 36都是这样的  前型号699带盖 尺寸内9*外20*厚6后6901开放 尺寸内12*外24*厚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