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买的UN-A6 Pro出了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08-19):
感觉上是按键会串, 按"上"有一定概率会触发"确定", 按"确定"有一定概率会触发"开始", 充电本身倒是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十二年过去了当初的淘宝店家已经没了. 在论坛上找了个厂家的微信加了没反应, 还有没有什么办法不?

当初是玩直机的, 差不多有十年没玩, 最近搞了个车瞎跑, 把充电器又翻出来用上了.

网友:
趁机升级

网友:
估计是按键受潮了,拆开看看

网友A:
有些时候为了节省IO,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检测按键,若按键接触不良,则会引起误判.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感觉lcw_0504这个解释很合理, 反正十二年了也不会有保修了, 我晚上回去拆开看看.

楼主:
这个好, 但是我看了一圈现在的充电器, 像我这种三个月玩一回的使用频率, 也就配买个q6nano这种档次, 然后坛子上还说售后不好, 不知道该买个啥.

网友:
咸鱼有维修的,你搜一下,看看是否能够修好。

网友:
搜索una6 维修

网友:
拆开,用WD40 或者洗板水清洗按键周围,热风枪加焊吹干,组装。大概率修复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时候为了节省IO,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检测按键,若按键接触不良,则会引起误判.

厉害!

网友:
虽然停产了,但我记得公司还是可以维修的吧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自己换了按钮就好了

网友:
A6厂家微信号:yanpotato

楼主:
拆开喷了WD40,多按了几下,现在确实好了,还能将就用

网友:
我的a9也是这样,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