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A3

楼主(2021-08-19):
某宝看见有预售,不知道最终售价多少

网友:
这和360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部就是360吗 啥区别

网友:
第一次体验KDS就选择了A5,导致现在对A系列都有点阴影了

网友:
改了舵机和电调布局,还有齿轮传动?

网友:
电机到主轴的传动从chase 360的皮传改成了类似5.5和7.2那种二级减速(尾传动要是提供个类似7.2的那种螺旋金属伞尺的改件就好了)。

电调和电池摆放位置改了,不能像chase 360一样不摘头罩取电池。

舵机布局改了。

电机位置改了,感觉离舵机有点近,用26xx电机不会碰到舵机?

尾管换成了铝的。

布线还是那么一言难尽,没留出内走线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_

chase 360 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