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ST舵机问题

楼主(2021-08-19):
KST215和315,到底有什么区别?看参数没有什么感觉,比如用它飞380,470。它们什么不同?应该优先选择哪个?
我闲鱼买了kST 315,有个舵机,用手一碰舵机臂,纵向压一下,舵机就激烈抖动什么原因?

网友:
我记得315比215大一号,扭力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

咸鱼一起买了三个,这个是原来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咸鱼一起买了三个,这个是原来坏的

舵机不建议二手的,这个是直机关键性部件,飞行中出问题有可能危急性命,也许是你更多是他人,还是谨慎一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不建议二手的,这个是直机关键性部件,飞行中出问题有可能危急性命,也许是你更多是他人,还是谨慎一 ...

嗯啦

网友C:
有时间的话换个电位器就行,估计是电位器接触不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的话换个电位器就行,估计是电位器接触不太好了

电位器哪里有链接,知道发一个

网友:
315力量比215大点,而215速度比315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