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车床疑问

楼主(2021-08-19):
今天加工零件自动走刀解锁不及时工件碰到刀架了!后面发现主轴很紧,一点也不顺滑,把电机皮带拆了,用手转动也是一样,感觉阻力很大。想问问论坛里面的大神是什么原因?如何修理?谢谢了。。。。。。。。。

老款

老款

网友:
我没用过这车床,但是想想应该是挂在齿轮上的缘故,只能按特定速度转动,用手当然没法转动的,就相当于车丝档位,你切换成空挡就很轻松转动了。好像是速度手柄上面有个黑色旋钮切换到中间0

网友:
皮带拆了,挂空挡也紧?
床头箱上盖打开,主轴轴承锁紧螺母重新调一下。

网友:
这货主轴轴承不至于这么脆弱吧,先看看是不是走刀齿轮坏了,为了降噪和过载保护,进给机构会有个过桥齿用胶木或其它非金属材料做,家用机也可能有多个这样的齿轮。
如果都没问题,那主轴箱要打开看看了

楼主:
今天联系了厂家,教我用软锤从床头向尾敲击主轴,让他回位,我照做了没有任何改变,波箱打开看了也没有异状,反而运转的时候声音变大了!现在我轻微调整恢复原来的尺寸把噪音降下来。我想应该就来就2个地方的问题,第一个是主轴的轴承,第二个就像4楼朋友说的进给机构的问题,先把连接进给机构的传动齿轮拆一个下来,让进给脱离主轴转动,看看主轴是否顺滑,如果还不行只有拆主轴的轴承看看了。

楼主:
把进给箱的联动齿轮脱开,用手转动主轴,轻松多了。。。。。。果然如4楼朋友说的那样,应该就是进给箱的问题了,赶紧拆来看看先,谢谢所有回复的朋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主轴上的带动丝杆转动的齿轮先脱开单独转动主轴分段排查受阻部分,先看看主轴是否顺滑轻松?这里重点怀疑丝杠背母可能有过紧的问题,可以松半圈试试。还有挂轮间隙靠得过紧也是常见的传动异常。挂轮间隙调整时可以在两轮齿之间垫两层报纸,以控制齿轮间隙的大小,然后紧固。其实遇到此类问题最原始方式就是一组一组齿轮单独检查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cjm250力大,撞车后麻烦多,跟贴一下也提醒自己以后小心再小心

楼主:
已经修好了,进给箱零件没有问题,把床头里面的联动齿轮间隙调整了一下,一切正常。。。。。。。。。白折腾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遇见故障不要慌,根据事故大小仔细分析原因,堡怕麻烦,该动手拆的地方不 用犹豫

楼主:
8楼的朋友是老司机。。。。。。。。。。

网友:
齿轮的间隙还能调整?这怎么调整,不都是固定的吗?

网友:
这车床以前还真是家用神器,现在有了电子挂轮,各种半数控改制,普通车床也能不换齿轮车丝了

网友:
手动车床也能撞机?不是把

网友(2022-08-29):
我也买了个类似250的车床,但是都是英文,看不懂。应该是外贸版的 而且是双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