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螺距呢?这个过程怎么调

楼主(2021-08-21):
朋友们,请问怎么调螺距呢?这个过程怎么调,我的飞机是450dfcpro,我要调-3 5 10,我总距中位时,度数调到5,但我总距推最高,度数比10大,总距推到最低,度数是负三点几,请问这怎么调,我的十字盘是水平的,是过高还是过低了吗?

楼主:
或者有文章推荐下也行,帮我发过来,谢谢

网友A:
调遥控器里的螺距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遥控器里的螺距曲线

我还没飞过,是组装后的调试飞机,也是调螺距曲线吗?

楼主:
我现在最高总距度数13.3 中位总距度数4.6 最低总距度数-12.1,我要是调成-3 5 10,是把十字盘低点好还是高点好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陀螺仪,装好机后首先要调好十字盘中位0螺距,然后在陀螺仪里设置好正负的总距,然后再在遥控器里的螺距曲线里设置你所需要的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遥控器里的螺距曲线

螺距调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陀螺仪,装好机后首先要调好十字盘中位0螺距,然后在陀螺仪里设置好正负的总距,然后再在遥控 ...

mini vbar pro

网友B:
找个身边的老师傅带一带,不为别的,安全第一。机子看着不大杀伤力也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身边的老师傅带一带,不为别的,安全第一。机子看着不大杀伤力也很强。

有黑龙江这边的吗?大庆

网友:
黑龙江大师很多的,打比赛的也不少。

网友:
这个不用十字盘调。十字盘调平后就别再动了。vbar调十字盘步骤时,保证十字盘水平,并且相位臂横臂水平就行了。然后就别动了。
然后螺距用遥控器上的螺距曲线调整。螺距曲线低点,中点,高点值调一下就行,很简单。具体操作看你的遥控器说明书,螺距曲线部分。
还有我感觉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调,也用不着调那么精确,反正就是普通模式随便飞飞,差个一两度不要紧,估计你也试不出来有啥区别。

网友:
直机从古到今都是先调零螺距再用螺距曲线确定自己需要的螺距度数,也就是normal模式螺距曲线,话说这年头还用那么复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