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几年直升机才发现的问题

楼主(2021-08-22):
F3C飞机的JR/天璇星,SAB大法师和小罗的舵机摆放位置和角度设计很合理

终于搞清楚为啥JR/天璇星的设计是用二级传动,就是为了舵机解决干涉这个问题,一般情况舵机直接驱动,负螺距条件下打满升降和副翼会憋舵,恰好JR/天璇星的二级传动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突然感觉亚拓760不香了[捂脸]

SAB大法师和小罗的的舵机摆放位置也是刚好避开了这个问题,再加上舵机臂上的球头是朝向舵机正上方安装的,这样最大负螺距同时打最大副翼和升降不会顶到拉杆导致憋舵。

捣鼓一晚上Futaba CGY760R的设定才发现这个问题,以往都是在neo上直接图形化设定到不干涉就好了,也没多在意,反而从CGY760R上发现这个细节处,因为NEO的倾斜盘最大行程量和循环螺距两个参数是独立的,在CGY760R上这两个参数是联系的,倾斜盘最大行程缩小,循环螺距同样的数值下因为倾斜盘最大行程缩小而变小,也就因为这个原因亚拓760的机身结构需要调到推荐的数值就会干涉憋舵。

网友A:
听说140℃十字盘能解决这个干涉憋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140℃十字盘能解决这个干涉憋舵问题

140??现在还有?

网友B:
我们的F3C人气还是不错的

网友C:
亚拓760的控制臂那我给他调到90度,十字盘连杆间距变长了,负螺距下打副翼下都可以把球头憋下来

网友:
支持下,lz看来挺爱琢磨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亚拓760的控制臂那我给他调到90度,十字盘连杆间距变长了,负螺距下打副翼下都可以把球头憋下来

循环螺距太大了!减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循环螺距太大了!减小即可

循环螺距8度了 cgy750的倾斜盘限位也限制 该憋舵还是憋舵

网友E:
没装好吧?亚拓怎么也不可能会出一个会憋舵的产品吧?

网友F:
满副螺距情况下,循环螺距基本为0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装好吧?亚拓怎么也不可能会出一个会憋舵的产品吧?

可能你没有发现到,如果时MB陀螺仪和NEO陀螺仪的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是分开独立调的,两者不会因为其中一项改变而联变,CGY760就会,760X上调好不憋舵并且集体螺距±12,循环就剩4.6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F3C人气还是不错的

小罗人气不错,我第一台500级就是小罗520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满副螺距情况下,循环螺距基本为0呀

你的意思是说满螺距条件下,再打满副翼这时循环螺距为0?

网友: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亚托的也不至于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没有发现到,如果时MB陀螺仪和NEO陀螺仪的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是分开独立调的,两者不会因为其中一 ...

哦!原来是这样明白您的意思了!

网友F(2021-09-22):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满螺距条件下,再打满副翼这时循环螺距为0?

比如你飞钟摆,飞机停顿的时候集体螺距是最大的,循环螺距为0,翼面在垂直地面状态时循环螺距是最大的,集体螺距为0。这个就是常说的“手法”,没有任何一个动作是副翼和集体螺距同时打到最大的对不对? 所以你在设置的时候只要集体螺距为0时,循环螺距有12度左右,集体螺距满螺距13度左右时,循环螺距有个4-5度那都是正常的,这是机械干涉,实际上集体螺距满螺距状态下根本用不到循环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如你飞钟摆,飞机停顿的时候集体螺距是最大的,循环螺距为0,翼面在垂直地面状态时循环螺距是最大的, ...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我以为就我一个人憋舵呢,看样子大有人在

网友:
只能说GY760没有针对亚拓760优化过。

网友G(2023-01-09):
多年前刚玩亚拓的时候,觉得哪哪都好。
这么多年飞下来,再看亚拓的一些设计,觉得哪哪都不舒服。

网友H:
憋舵和舵机安装方式没关系吧,哪家的飞机舵机球头和十字盘球头都是垂直一条线啊,只是每个人使用舵机不一样,没有用厂家推荐舵机,才会导致连杆歪斜。

网友:
亚拓760是可以调到固定螺距13度,循环8度,舵机臂在任意状态下不会抵到舵机本体的,多找下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