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

楼主(2021-08-22):
有大侠知道k220电机型号和参数吗,请告知 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舵机

网友B:
1105,KV8000,这个电机不耐用,暴力飞几个电性能大大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5,KV8000,这个电机不耐用,暴力飞几个电性能大大下降

我测量得到kv值是7550,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05,KV8000,这个电机不耐用,暴力飞几个电性能大大下降

第三方遥控开75%-85%已经很暴力了,我猜全满会影响寿命的。陈年120镇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三方遥控开75%-85%已经很暴力了,我猜全满会影响寿命的。陈年120镇楼

我用K130的电池飞,爽飞了十几个电结果电机有糊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K130的电池飞,爽飞了十几个电结果电机有糊味了

130电池重量大了,常规油门航线应该还行,但3D肯定过载了,这种情况下强行飞当然会这样啦。

楼主:
我的电机自己绕线一次了,可惜线径大了点,闸数少一圈,kv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K130的电池飞,爽飞了十几个电结果电机有糊味了

k130是3s电池吧,电压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k130是3s电池吧,电压高了

K130是700Mah的2S

楼主:
引用 网友B:
K130是700Mah的2S

那么我搞错了,可能这电机确实不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舵机

蓝箭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