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M2

楼主(2021-08-22):
M2的电池充电应该设定到多少

网友A:
3A 10来分钟充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A 10来分钟充满

2.5A五分钟差不多就满了

网友:
3A,三块电双路充可以连续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A五分钟差不多就满了

5分钟是非平衡模式么?不科学哦,我见过老司机用8A冲三分钟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分钟是非平衡模式么?不科学哦,我见过老司机用8A冲三分钟一个

8A充确实有点过了,搞不好充着火,不着充完了电池也烫烫的。
一般品牌电池5C充是没大问题的,我所有电池都是最大5C。M2的650mah * 5C = 3.25A,最大3A安全。
我一直这么充,到场3块电2路轮流充,每电飞5分钟下来3.7V,可以不间断飞。
外场一般完成快充就可以拔掉用了,没必要等到完全充电完成。

网友E:
不要反复挑战大电流充电,充电电流过高会导致锂离子没时间进入阳极材料间隙位置,而是以金属的形态沉积下来。这部分锂对应的容量就损失了,而且沉积多了还可能造成内部短路。
如果一定要大电流爆充,温度宁可高一点,接近锂电池工作温度上限的时候,锂离子迁移率高,反而不容易出这个问题。反过来说,夏天的时候这么搞没问题,冬天不一定还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反复挑战大电流充电,充电电流过高会导致锂离子没时间进入阳极材料间隙位置,而是以金属的形态沉积下来 ...

本地老司机的,也这么用了很久。我自己用e4q充电器,这个4路独立是走平衡头的,用3a最大都有点烫了所以一般都是2a,3块电池基本能轮着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8A充确实有点过了,搞不好充着火,不着充完了电池也烫烫的。
一般品牌电池5C充是没大问题的,我所有电池 ...

这个降落坪好

网友:
这种电池无所谓了,随便冲。为了不炸电池3A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A五分钟差不多就满了

2.5A 5分钟冲满,请问啥冲电器这么牛X?gt1200 3a 12分钟, 冲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