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转卡顿,电调重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8-22):
电机确定好的,就一路电调电机转不起来,卡顿,几秒后电调重启,MOS量了都是好的,固件重新刷了还是一样,有没有可能驱动芯片有问题?

网友:
电机如何确定是好的?不是缺相吗?断线或接受不良

网友:
看看是不是螺丝太长,顶到线圈了

网友A:
将不正常转的那一路电机与其它正常转的电机互换,可以很容易排除是不是电机问题。这种现像,电调坏的可能性大,如果怀疑是飞控问题,可以将飞控与电调的连接排线的正常信号线与异常那一路信号线互换,观察现像就是明确了。
重启,基本上电调有局部短路。

楼主:
电机互换过,所以确定电机是好的。MOS管好的,周边电阻量了一圈都是好的。先换了驱动芯片,问题依旧,最后只能把处理器换了,刷好固件竟然一切都好了。搞不懂原先的处理器能刷能读能自检竟然是坏的还是虚焊了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不正常转的那一路电机与其它正常转的电机互换,可以很容易排除是不是电机问题。这种现像,电调坏的可能性 ...

一上来我也认为MOS管穿了,电机卡顿之前碰都的都是MOS烧了,但是这次确定MOS好的所以我也吃不准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B:
你比较NB,还能自己换芯片和处理器。我遇到这情况只能返厂了,不能返厂就扔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品控问题,尝试联系卖家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互换过,所以确定电机是好的。MOS管好的,周边电阻量了一圈都是好的。先换了驱动芯片,问题依旧,最后 ...

你是换的飞控的MCU?还是电调的主控?如果是bl32电调主控的话,是闭源的,芯片可以换,但请教一下如何刷闭源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比较NB,还能自己换芯片和处理器。我遇到这情况只能返厂了,不能返厂就扔了

我也自己修,一般电调和飞控坏了,都是自己更换芯片修好,一是方便,二是的确省不少钱。比如一个电调几百元,有可能只是MOS管坏,换个MOS管几元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的飞控的MCU?还是电调的主控?如果是bl32电调主控的话,是闭源的,芯片可以换,但请教一下如何刷 ...

电调的主控,普通BB21的电调,32位的电调暂时还没坏过,真的坏了估计也只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自己修,一般电调和飞控坏了,都是自己更换芯片修好,一是方便,二是的确省不少钱。比如一个电调几百 ...

我有个图传改不了频道是什么坏了,上面自带数码管,用图传上的按键和飞控的串口改频段,图传上的数码管确实是显示有变化的,但是实际频率就是变不了,这个图传我改任何频段在我的小飞手不改接收频段的情况下都能显示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图传改不了频道是什么坏了,上面自带数码管,用图传上的按键和飞控的串口改频段,图传上的数码管确 ...

控制芯片无法控制射频芯片了吧,是不是射频芯片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的主控,普通BB21的电调,32位的电调暂时还没坏过,真的坏了估计也只能扔了。

32位电调,如果主控坏,我现在一般是使用同款或者同品牌的旧电调的主控拆换。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有些32位电调可以支持AM32开源固件,可以使用全新芯片刷开源固件修复,我刷开源固件成功修复了一个电调,装机实测感觉很好用。

网友:
同问,空中还停转;猛禽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