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入模,一些经验记录到这里(neo升级,好盈回传,十字盘调平等)

楼主(2021-08-22):
好久没飞了,今年重新飞起来。一些经验记录在这里,作为备忘,也当抛砖引玉。

  • 好盈铂金 V4、V4.1电调(但铂金 HV 160A V4、铂金 HV 200A OPTO V4 除外)支持 vbct 和 vbc 的回传功能,可以回传电量,做到电量报警。其他可以回传最大电流,转速,最高最低电压等等。回传线一端是普通舵机插头,插好盈电调 - + P 风扇口,另一端插到vbar neo卫星口,从上往下看NEO时,自左向右线序为1:不接线 2:黑线(负极线)3:黄线或白线(信号线)。电调买到后需要连接电脑升级到带“vbar”的版本。《好盈原厂说明
  • vbar neo 基础版升级pro或pro+救机可以通过中国paypal,使用普通银行借记卡支付。只是用 paypal 支付时 mikado 要求地址必须填“STATE”(州),如果地址选中国的话,自然没有“州”这个东西,所以地址随便找个美国地址填上就行了,反正没有什么实际物体需要邮寄,注意地址和邮编要正确对应。升级大概步骤是neo的sensor口插上自带的短接插头,上电,打开VbarControl Manager,点applications,在打开的网页中找到需要升级的项目(需要预先在mikado欧洲商店注册账号并登陆),一路next购买付款就行了。付完款后这个neo会自动升级到刚购买的版本。
  • vbc搭配好盈电调时,不用校准油门行程也可以用。校准油门行程时选择other ESC,进入校准模式。此时neo油门输出值完全与螺距杆对应。这时按照正常固定翼校准油门行程方式校准即可。注意校准完成,重新加电后,需要取消other ESC界面,然后重新加电。否则neo会一直处于校准模式。
  • 好盈的 auto bailout 功能需要油门值在25%-40%之间,用电脑设定比较方便(电脑上直接在auto值处输入30并回车)。

网友A:
这玩意越玩越高级,不知道是进步还是退化了,二十年前刚毕业拿到三千块工资,房租只是三百,还有90%可以用,现在拿三万工资,供房去了两万多,只有不到30%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越玩越高级,不知道是进步还是退化了,二十年前刚毕业拿到三千块工资,房租只是三百,还有90%可以用 ...

可是住的房子变大了啊。。。相当于450升级700了。。。要还住以前那么大房子,那估计能剩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越玩越高级,不知道是进步还是退化了,二十年前刚毕业拿到三千块工资,房租只是三百,还有90%可以用 ...

凡尔赛

网友B:
这里提醒一下楼主,选择地址中国,输入自己所在城市的正确邮编,以及城市名称(拼音即可),购买这些无实物产品可以免税,我升级link第一次使用随机地址花费370多,第二次使用正确地址花费320多。 香港数字代理升级420多。

网友:
我一般是放在十字盘球头安装点的水平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下旋翼头,使扎带能与三个球头刚刚接触就好。扎带高度随便找个球头为准就可以,反正最后还是要根据相位 ...

好,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住的房子变大了啊。。。相当于450升级700了。。。要还住以前那么大房子,那估计能剩不少。。

确实变大了,由15平米单间变成60平米豪宅

网友C:
个人感觉十字盘先调到大致水平,然后用陀螺仪的自动微调来调一下就行了,一样飞得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提醒一下楼主,选择地址中国,输入自己所在城市的正确邮编,以及城市名称(拼音即可),购买这些无实物产 ...

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十字盘先调到大致水平,然后用陀螺仪的自动微调来调一下就行了,一样飞得顺手

不瞒你说我等了几个月了也没遇到个没风的天自动微调进行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越玩越高级,不知道是进步还是退化了,二十年前刚毕业拿到三千块工资,房租只是三百,还有90%可以用 ...

啥单位呀?30000多工资!

网友(2022-03-14):
请问一下楼主,那个neo回传口的线序能给个图吗?或者从舵机插口那一侧数过来第1,第2,第3分别接电调的哪根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变大了,由15平米单间变成60平米豪宅

60平米2万月供,显然下有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