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m小艇改装疑问

楼主(2021-08-23):
原先的380电机连单齿轮波箱到主轴,感觉动力不够。

现在准备换550级电机直传,但是550重装船后会不会难以起滑?
螺旋桨要用多大的?

再就是电机架用AB胶可以固定牢固吗?谢谢

带红色电机架的是550电机
绿散热片的是380电机
水上照片是380动力状态

网友A:
原先的380电机连单齿轮波箱到主轴,感觉动力不够。
看你的船,配380足够了。看照片跑起来,姿态也不错了。

现在准备换550级电机直传,但是550重装船后会不会难以起滑?
螺旋桨要用多大的?
没必要换550,重了,可以换22系列无刷,螺旋桨20-24就够了

再就是电机架用AB胶可以固定牢固吗?
相当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的380电机连单齿轮波箱到主轴,感觉动力不够。
看你的船,配380足够了。看照片跑起来,姿态也不错了。 ...

这种电直用的外转子可吗?

22是指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