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随着起落数的增加噪声嗡嗡响传动杂音如何处理

楼主(2021-08-23):
随着起落数的增加,噪声嗡嗡响

明显是传动来的声音

应该换哪些件,请有经验的模友提供思路?

飞机状态:正常飞是没问题,暴力点也没问题,就是嗡嗡响
另外一台新一点的飞机就没有。

多谢,祝大家爽飞不炸机。

网友A:
什么机啊,轴传还是皮传?一般检查齿轮和轴承这些地方

网友:
应该是大小齿轮的齿合间隙变大了。

网友:
一般就是大齿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啊,轴传还是皮传?一般检查齿轮和轴承这些地方

皮传。小罗700。换个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传。小罗700。换个齿试试

最近380全皮传的也有嗡嗡声,那种低频的嗡嗡声,让人感到担忧,又找不到哪里有问题。

网友:
尾拉杆金属疲劳断裂,今天刚炸,飞了3年150-200起落。吸取经验关键部位不管坏没坏,定期还是要更换

网友:
上个月,飞第一个起落正常,后面时有金属碰撞的声音,下来仔细检查,两个相位臂螺丝松了,差点连臂都一起飞出,庆幸发现得及时,捡回一台飞机。所以,经验就是有让你很不舒服的异响时,最好全部仔细检查一下,特别是自己觉得绝对不会出问题的地方,往往就是隐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