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几个问题

楼主(2021-08-23):
新手想弄一个中型机练练手,但是精度不能太差,有什么好机型推荐吗

网友:
XL和TG的500级看看

网友A:
网上看到的和我生活实际生活中亲眼所见的不一样,我近期和一位本地大佬一起玩,他的TG520飞的天花乱坠的,我师父说他是冠军级的人物,那台TG是最老的那款,在他手里尤如一个小玩物,论坛里看到这机的都是负面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看到的和我生活实际生活中亲眼所见的不一样,我近期和一位本地大佬一起玩,他的TG520飞的天花乱坠的, ...

理性看待吧

楼主:
小罗的感觉不是很贵就是不知道装起来飞起来问题多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看到的和我生活实际生活中亲眼所见的不一样,我近期和一位本地大佬一起玩,他的TG520飞的天花乱坠的, ...

冠军级啥飞机都能飞好,手法好,普通模友可能就要飞出问题了。如果喜欢的话,还是自己买来看看靠谱,不喜欢就不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冠军级啥飞机都能飞好,手法好,普通模友可能就要飞出问题了。如果喜欢的话,还是自己买来看看靠谱,不喜 ...

这正好相反,老手各种方式操,要是飞机本身机械有问题或缺陷的,很容易暴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正好相反,老手各种方式操,要是飞机本身机械有问题或缺陷的,很容易暴露了

老手根据经验会把细节处理好,普通模友很多时候机械安装都不过关,就别说飞的舒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正好相反,老手各种方式操,要是飞机本身机械有问题或缺陷的,很容易暴露了

暴露也不影响还是比别人飞得好,反正别人也看不出来

网友:
罗520尾中联 容易偏心。炸几次情况下。 TG没飞过 应该还行吧。亚拓500x省心一点。就是配件略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看到的和我生活实际生活中亲眼所见的不一样,我近期和一位本地大佬一起玩,他的TG520飞的天花乱坠的, ...

一台机不能代表全部。

楼主:
亚拓550x呢?

网友C:
TG520,只要你装好机就真的是一台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TG520,只要你装好机就真的是一台好机

可是新手没装过大飞机,咋可能第一次装的特别特别好

网友:
不是吧不是吧 tg竟然都有人推荐????   楼主直接700把,省的又来问买什么700。

网友:
这级别基本都要稍微的调整一下   机无完机   建议看看配件价格  外观来看看。  我有TG550和Logo550, TG手感没logo好,不做极限飞行也不至于扫吃,得改550飞,520略重。   logo550,手感好,价格高,需要改装金属皮带轮  690双单向,改装费很高。
来自小程序

网友D:
字数限制,还有个好飞机是XL520、550, 飞机很轻,就看做工你接受不,装电池不方便,但是很轻,手感不错,毕竟“参考”了logo480,本地飞过的模友没有任何抱怨
来自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数限制,还有个好飞机是XL520、550, 飞机很轻,就看做工你接受不,装电池不方便,但是很轻,手感不错, ...

XL550确实在考虑范围之内,还有就是亚拓的550x了,但是不知道配什么陀螺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