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80 F22无法切换3D 6G

楼主(2021-08-23):
最接近于”航模”的固定翼玩具

用原配的控按一下肩上的按钮可以在3D和6D模式间来回切换,用opentx的MT99x A180协议,可以对频也可以飞行,但怎么着也无法通过五通道切换……

懂的同学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请问下,混控要在遥控器设置吗

网友:
这个只要3通道就可以什么动作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混控要在遥控器设置吗

混控在接收机里,发射机这里只需要给正常的副翼和升降舵信号就可以。外加一个油门通道。嫌麻烦可以直接用自带的遥控器飞。这货只有到手飞版本

网友B:
试试4通道或6通道呢?可能他只有4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4通道或6通道呢?可能他只有4个通道

四到六通道都试过了。今天可能再试试7到16通道

网友(2021-11-13):
试出来了吗?伟力好些协议都不标准。最近出的几款机可以外挂接收,通道就顺了。

网友:
我今天刚刚入手了一个,实在好飞,难得的是电机还是无刷的,大爱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