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二手遥控器

楼主(2021-08-23):
本!人新手,但一直想玩固定翼,很早之前玩过一阵电房和一个低端小型直升机,固定翼一直没有接触过,现在想不咸鱼收一个二手遥控器先玩下模拟器,熟悉之后再收机玩,目标是玩赛斯纳之类泡沫机,现在想收一个天地飞7,如果天9价钱成色都能接受的话也可以考虑,想问一下二手天7WFT07和ET07哪个更适入新手入门?我也不知道两个差距有多大,谢谢了

网友A:
et07毕竟新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07毕竟新一点

这个也是,但就担心回来像网上说的手感不好,怕手指不够长

网友:
电子设备买新不买旧,老天7接收和新的不通用,功能也欠点……ET07出来都几年了够成熟,我用着没毛病

网友B:
老天九,性价比好点。性能稳定

网友C:
乐迪带回传,后面你会觉得有用吧。我自己用华控d10刷了系统,除了不带回传,我觉得也挺好。白色版可以自己换个天线,心理上感觉信号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天九,性价比好点。性能稳定

成色好点的天九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迪带回传,后面你会觉得有用吧。我自己用华控d10刷了系统,除了不带回传,我觉得也挺好。白色版可以自己 ...

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色好点的天九什么价位?

咸鱼看看,性价比很高

网友D:
咸鱼上fMs 套机拆出的全新4通70元一套,足够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上fMs 套机拆出的全新4通70元一套,足够飞固定翼

4通怕以后不够用

网友:
是6通的遥控器,具体参数可以在网上查到。

网友:
买个富斯i6,便宜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