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舱堵头问题

楼主(2021-08-24):
请问密封舱堵头应该如何处理啊?有这三种方案:
一、pvc堵头+电钻 (最后一艘潜艇
二、3D打印堵头 (我的静改动之海狼
三、ABS板自切(新手做的1:144海狼级密封舱。。。。。。。。。。

目前看来还是第一种最简单,但是pvc堵头的防水性令人担忧。3D打印的堵头我的静改动之海狼中也已经说过问题,密封性也一般!至于ABS板,切割手艺又不够...... 至于尼龙+车床,那根本不可能(既无车床,也无尼龙),都不用列举。现在密封舱的堵头问题应该算是头等大事了。求助!

网友A:
漂筒大法解决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筒大法解决一切

在您的帖子:最后一艘潜艇 中,请问您是如何让pvc堵头防水的?胶死之后是怎么换电的?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筒大法解决一切

漂筒是不错,但是漂筒直径最大貌似只有60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您的帖子:最后一艘潜艇 中,请问您是如何让pvc堵头防水的?胶死之后是怎么换电的?请教

没法解决,所以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解决,所以淘汰了